[讨论] 每次打开schematic,display文件自动加载,就算写了cdsinit也没用

楼主(2024-08-13):
求助!!!!!

我修改display.drf文件之后保存在了启动目录下,并且在工作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中加入了drLoadDrf("/home/.../display_modify.drf"),但是查看仿真图像的时候根本没变化,还是以前的。然而我同时在.cdsinit中写的viva.trace,viva.graph检查发现都成功了,也就是说,不是cdsinit写的有问题。

我发现在启动virtuoso并加载完成后,在virtuoso窗口中会显示END OF USER CUSTOMIZATION,我猜这表示结束了用户的自定义设置。但是只要我一打开schematic或者直接打开display resource manager,virtuoso窗口中就又会出现重新加载的信息:

Initializing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N22...
-- cniUtils_encrypted.il
-- load_apc_tsmc_n22.il
-- ......
Loading oasis.cxt
Loading analog.cxt
Loading......
.......
Loading PDK Display File '/opt/pdk/.../tsmcN22/.../display.drf'

也就是可能不是没有成功加载我的display_modify文件,而是又有什么文件加载了tsmc原本的display文件,然后把我之前的display_modify给覆盖了,
我猜想这跟开头提到的libInit.il有关,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是什么文件加载它的,然后怎么只修改自己的那部分,不能动源文件。

到底怎么才能设置好自动加载自己的display文件哇!!!

楼主:
好像自己解决了,因为我打开libInit.il文件发现,里面有提到关于load display file加载的选择项:
filePath = sprintf(nil "%s/display.drf" getWorkingDir())
if(...
)
大致意思应该是,先查看工作目录下有没有display.drf的文件,如果有就加载它,如果没有就加载libpath,也就是工艺库自带的源display.drf文件。所以在启动目录下必须放display.drf这样的名字,不能修改成其他自定义名字,不然libInit.il识别不到,除非你自己在libInit.il中修改查找的名字,但是这是系统文件,用户一般不要修改。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是谁调用的libInit.il,然后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加载自己设置的libInit.il,因为有其他修改(比如初始model文件),不想动初始libInit.il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看了下我的CDS.log文件,确实只能识别display.drf,之前我还疑惑为啥有时能加载有时不行。感谢楼主解惑。

网友:
cat<<EOF>.cdsinit
ddGetObj("techLibName")
drLoadDrf("/path/to/display.drf" nil)
EOF

网友:
这个是加在哪里呢?

网友:
drLoadDrf("/path/to/display.drf" nil) 这个代码写在cdsenv里就行

网友(2024-10-10):
楼主有办法自动加载自己设置好的display.drf文件了嘛?

网友A:
请问一下您的cdsinit会优先读取项目目录下的cdsinit嘛,我好像只会读取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您的cdsinit会优先读取项目目录下的cdsinit嘛,我好像只会读取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 ...

正常来说,cdsinit先读取系统自带的cdsinit,就是默认值。然后再读取你的启动目录看有没有cdsinit,有的话会读取然后覆盖前面的系统默认值。如果启动目录没有,才继续下一项,就是看你的home目录里面有没有,有的话就会读取并且覆盖系统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