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波电路过buffer不是方波了

楼主(2024-08-13):
最近做了个电路,输出是方波,但是示波器的电容太大无法驱动,想要加buffer,从ADI官网搞了个运放,但是级联仿真输出变成平的了,不是方波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求助啊!

网友:
1、运放供电是否正确
2、运放是否接成跟随器
3、运放同/反相输入端是否正确

网友:
用反相器一样解决问题,注意反向器在一定Cap负载下的速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