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 生成结果评估

楼主(2024-08-13):
    使用arm的memory compiler生成ram。MC软件有hd、hs、rf三种版本。

    在生成 某depth*width 规格的ram时,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配置都可以成功生成,该怎么评估不同的ram的ppa,并选取最合适的ram呢?

网友A:
通常是工作频率允许范围内选面积最小的,也可以面积和leakage一起看。
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wx_header=0#rd

网友B:
写个脚本,把所有符合条件的sram都生成出来,遍历生成的datasheet文件,根据ppa需求挑选合适的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脚本,把所有符合条件的sram都生成出来,遍历生成的datasheet文件,根据ppa需求挑选合适的sram ...

  谢谢大佬,但问题就是,不会看ppa

   请问应该关注哪些文件中的哪些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脚本,把所有符合条件的sram都生成出来,遍历生成的datasheet文件,根据ppa需求挑选合适的sram ...

  刚检查了一下,生成的文件中没有综合的pdf文件,只有.lib  .ps  .lef  .gds2 等等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工作频率允许范围内选面积最小的,也可以面积和leakage一起看。
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 ...

   好的,我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检查了一下,生成的文件中没有综合的pdf文件,只有.lib  .ps  .lef  .gds2 等等文件
...

可选生成的文件,不只有这四个,一般都会生成一个pdf版便于查看,还有一个文档版的datasheet,便于用脚本提取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选生成的文件,不只有这四个,一般都会生成一个pdf版便于查看,还有一个文档版的datasheet,便于用脚本 ...

  感谢大佬,已经找到了。
  arm的memory compiler在每个工艺角下都会有一个.ps文件生成,这个文件可以用PDF打开,也可以用gvim打开。
  既可以只管的查看,也方便使用脚本进行处理。

网友C:
hd 一般指high density
hs 一般指high speed
rf  一般指register file
几Kbit大小的,一般用rf,比较省面积。
具体也是要看PPA。
ps文件用ps2pdf可以转成pdf。

网友D:
有没有mem explore,里面可以根据条件选择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 一般指high density
hs 一般指high speed
rf  一般指register file

   感谢大佬指点迷津~

   好像用evince也可以打开.ps文件。
   关于根据PPA怎么选择memory还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mem explore,里面可以根据条件选择需要的

   mem explore 是个文件吗?还是软件的窗口?我用脚本生成memory,运行结束后就会退出。

   只能在目录下查看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mem explore 是个文件吗?还是软件的窗口?我用脚本生成memory,运行结束后就会退出。

   只能在目录 ...

是一个单独的软件,可以把几个compiler放在一起比较,选出合适的instanc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一个单独的软件,可以把几个compiler放在一起比较,选出合适的instance

请问是ARM提供的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ARM提供的软件吗?

是arm的软件,一般都会有的

网友:
用脚本产生呀。不要用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