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VT和LVT的cascode结构问题

楼主(2024-08-13):
请问图中VDS=VTH,HVT-VTH,LVT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HVT是高阈值管,LVT是低阈值管。

论文出处:X. Tang et al., “A Bandwidth-AdaptivePipelined SAR ADC With Three-Stage Cascoded Floating Inverter Amplifier,” IEEE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58, no. 9, pp. 2564–2574, Sep. 2023, doi:10.1109/JSSC.2023.3268719.

网友:
高阈值的阈值电压要大,假设vip≈vth_hvt, lvt的管子也是大概亚阈值,那vds≈vth_hvt-vth_lvt

网友A:
For HVT:
Vs=Vin-Vgs,hvt;
Vd=Vin-Vgs,lvt;
Vds=Vgs,hvt-Vgs,lvt.
They may have very close Vov.

网友B:
VIP=VTH,HVT(下管开启)
VIP-VDS=VTH,LVT(上管开启)
=>VDS=VTH,HVT-VTH,L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HVT:
Vs=Vin-Vgs,hvt;
Vd=Vin-Vgs,lvt;

so that means, only they have very close Vov,the conclusion: Vds=Vth,HVT-Vth,LVT is corres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P=VTH,HVT(下管开启)
VIP-VDS=VTH,LVT(上管开启)
=>VDS=VTH,HVT-VTH,LVT

这是刚好开启的情况,假若VIP>VTH,HVT的情况,是不就不成立了?

网友C:
Id 两个管子都一致,所以Vds=DelVth

楼主:
引用 网友C:
Id 两个管子都一致,所以Vds=DelVth

两个管子的工艺参数约不掉,Vov不相等吧?

网友:
这种做法是为了在更小的面积下获得更好的性能吗?那不同阈值的mos管摆放在一起需要满足drc,是否会让性价比打折扣呢?会有人这样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