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双运放仪表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2024-08-13):
哪位大佬能帮忙讲解下仅在U1作用下时,第一个运放的输出端口的电压是如何求解嘛?

网友A:
你的图标识有错误。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是u1(1+R2/(R1//RG)).按照R1和RG并联,R2当做反馈电阻。其实就是一个同相放大电路。只不过反馈电阻为R2,增益电阻为R1和RG并联。如下图可以更好的理解。

网友B:
U2=0那么流过RG的电流IG=U1/RG,流过R1的电流I1=U1/R1,所有流过R2的电流就是I2=I1+IG,所有第一个运放输出电压就是UO=U1+R2*I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标识有错误。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是u1(1+R2/(R1//RG)).按照R1和RG并联,R2当做反馈电阻。其实就是一个同 ...

书上确实标注错了,感谢您的指点!最近刚开始看杨建国老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想必您一定是资深读者,非常期待后续与您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0那么流过RG的电流IG=U1/RG,流过R1的电流I1=U1/R1,所有流过R2的电流就是I2=I1+IG,所有第一个运放输出电 ...

思路看懂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