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这种漏极在上,源极在下的PLDMOS,主要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4-08-13):
如图所示,VIN的输入大概是在3V-16V范围内,VOUT的话和VIN差不多大小,相差最多几百个mV。这个电路的大概意思就是VIN和VOUT在比大小,我想问的是,M1和M2这两个PLDMOS,它俩漏极在上,源极在下,而且LDMOS源漏肯定没法互换嘛,那它们的作用一般是什么呢?是保护功能嘛?如果是保护功能的话,那该怎么理解它的原理呢。提前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下面是3.3V管子,所以GATE电压也就是这个级别,VGS耐不了高压所以反则来,用VGD耐高压,就是保护作用。包括下面nld的开关也是一样的作用。都是保证管子电压域正常。
这个管子只是把VIN/VOUT信号传下来,由普通PMOS的电流镜构成的共栅比较器进行比较。这个电路看上去作用是比较VIN比VOUT大多少(电阻调整比较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3.3V管子,所以GATE电压也就是这个级别,VGS耐不了高压所以反则来,用VGD耐高压,就是保护作用。包括 ...

应该是VOUT比VIN大一个基准电流乘上面的调整电阻的电压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3.3V管子,所以GATE电压也就是这个级别,VGS耐不了高压所以反则来,用VGD耐高压,就是保护作用。包括 ...

感谢大佬,非常有用

网友:
用体二极管做高压DIO防反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