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离layout的间距大概是多少呀

楼主(2024-08-13):
sealring距离版图的间距在那里能看到

网友A:
design rule里sealring篇章

网友B:
DRC 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是干嘛的?

没有跑出来说间距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里sealring篇章

我在design rule里找了没有找到,没有找到这个篇章

网友:
大多数工艺一般10um,但有时候为了减少一点芯片面积,可能8um甚至6um,当然这种情况是违反DRC的rule的,就看项目的PM敢不敢凭借自己经验硬整!

网友(2024-11-19):
我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