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write sdf和lib描述的不一致

楼主(2024-08-13):
如图,左边是lib,描述了这个pin的min_pulse_width,它在三种条件下值是不一样的;右边是PT写的sdf,以黄色高亮那一行为例,明显不对,应该是61::61才对,但它是61::4500, 怎么都提不出来61::61。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A:
这两个值,min和max,也差距太大了。
看着像是SRAM cell,不知道手册的波形里有没有 timing的标注,可以看一看;

我也想知道,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值,min和max,也差距太大了。
看着像是SRAM cell,不知道手册的波形里有没有 timing的标注,可以看 ...

这是T厂的EFUSE,sdf把两种情况下的min pulse width约束合并了,不合理

网友:
我也想知道,mark一下。

网友B:
尝试过修改ca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过修改case吗?

现在看到是和PT工具版本有关,2018版可以提出正确的,2020、2021、2022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T厂的EFUSE,sdf把两种情况下的min pulse width约束合并了,不合理

如果是Efuse,这个STROBE信号控制的应该是,编程写状态,和读状态;

不同状态下STROBE的最小脉冲宽度不一样:
编程写的时候宽度较长,比如4500ns;
读状态的时候宽度较短,比如61ns;

有没有一种可能,SDF标准里的 COND和三目运算数值表示,不仅仅,表示的是min,typ,max的方式;

在SDF 3.0里找到了相关的描述:

可以看到,还有一种,case,nominal,wost case的数值描述;

至于如何跟COND联系起来,不得而知。

网友(2025-02-14):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大神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T厂的EFUSE,sdf把两种情况下的min pulse width约束合并了,不合理

实验结果 跟您一样,2018可以正常抽出, 2022 ,2023都不行。 这个有啥option可以控制吗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尝试修改case能够正常写出,但是func mode设置相同case,会导致efuse 的timing看不到,所以也没有真正解决,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尝试修改case能够正常写出,但是func mode设置相同case,会导致efuse 的timing看不到,所以 ...

没有解决,手动改sdf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尝试修改case能够正常写出,但是func mode设置相同case,会导致efuse 的timing看不到,所以 ...

请教下, 修改case能够正常写出, 修改的testbech 还是什么?怎么修改的? 这个问题,后来也是手改的sdf解决的

网友(2025-05-21):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 修改case能够正常写出, 修改的testbech 还是什么?怎么修改的? 这个问题,后来也是手改的sdf ...

就在写出sdf的session中修改case值,update_timing再写出;这样做的话,其实只有dft的部分mode的sdf能够正常写出,func不可以修改这些case,否则会导致功能后仿看不到efuse相关的timing问题;

网友E(2025-08-14):
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是只有tye25 corner 有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是只有tye25 corner 有这种情况,求解!

换个版本就好了,用老版本 2018可以正确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