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40nm工艺库不同电容品质因数的问题

楼主(2024-08-13):
最近在优化射频电路中电容引入的损耗,对各种电容的容值、品质因数进行了仿真。

首先工艺库不带rf后缀的电容模型具有无穷大的Q和恒定容值。

其次,通过仿真发现CRTMOM-RF电容比CFMOM-RF电容具有更高的品质因数(下图),这一点我非常疑惑?从版图上看,CRTMOM并没有能减小无源损耗的机理,貌似只是电容端口的选择增加了。

有无朋友解释一下CRTMOM-RF的品质因数为什么高于CFMOM-RF,是工艺库的射频拟合曲线不准确还是?

图中电容值类似,C2采用两个CFMOM电容并联,C3采用CRTMOM。

网友A:
最好都是放在同一种条件下对比

网友:
你再看看版图?我印象种cfmom和crtmom一个是上下层metal交叉的,一个不是。

楼主:
版图是这样的,没看出来crt会有什么优势,有没有直观的物理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都是放在同一种条件下对比

是的,仿真条件一致,都是工艺库中的rf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仿真条件一致,都是工艺库中的rf模型

你的器件参数都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