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判断式

楼主(2024-08-13):
新人在自学skill语句中,尝试写了一个脚本,正式使用时出了问题,检查下来发现是判断式这里出了问题,但不清楚为什么,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

问题范例:
A=1.6
A-0.6==1.0;判断为t
A-1.0==0.6;判断为nil
B=2.0
B-1.2==0.8;判断为t
B-1.8==0.2;判断为nil

网友: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pdf的第128页Floating_Point Issues中写了这个问题,原文如下:
Because IEEE floating-point numbers use what are essentially binary (base 2) fractions to represent real numbers, some functions that operate on floating-point numbers yield unexpected (and incorrect) results. There are some floating-point numbers that the computer cannot represent exactly as binary fractions. In these cases, the computer uses a binary (base 2) floating-point number to approximate your decimal (base 10) floating-point number. These approximations can lead to incorrect results for some functions that operate on floating-point numbers.

翻译后的意思如下:
因为IEEE浮点数本质上使用二进制(以2为基数)分数来表示实数,所以一些对浮点数进行操作的函数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和不正确的)结果。有些浮点数计算机不能精确地表示为二进制分数。在这些情况下,计算机使用二进制(以2为基数)浮点数来近似您的十进制(以10为基数)浮点数。对于某些操作浮点数的函数,这些近似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网友:
好像和浮点类型数据的存储精度有关,我上次也出错了。
最好用 A-1.6<0.001 这样来判断

网友(2024-09-25):
建议x10,然后取整,再整数运算,浮点数一直都没办法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