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频率如何不受PVT影响呢?

楼主(2024-08-13):
对于VCO,确定一个频率,我怎么让这个频率不受PVT影响?有什么特殊电路吗?

网友A:
vco我不知道,但是振荡器的concer可以通过trim消除,v可以通过与电压无关的偏置消除,t可以通过detavbe/r去触发detavbe来控制温度变量到只有rc,c几乎没有温度系数,r的温度系数可控

网友B:
就是PLL 避免P/V/T 影響
不然OSC 通常做到降低V/T影響, P還是需要透過trim

网友C:
VCO有好几种,你可以先确定是那种以后,再讨论。不然,很笼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PLL 避免P/V/T 影響
不然OSC 通常做到降低V/T影響, P還是需要透過trim

好嘞,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O有好几种,你可以先确定是那种以后,再讨论。不然,很笼统

感谢回复,是LC 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我不知道,但是振荡器的concer可以通过trim消除,v可以通过与电压无关的偏置消除,t可以通过detavbe/r去 ...

还想请教下trim一般是怎么做的呢?期待您的回复,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