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楼主(2024-08-13):
DFT : 后端做完 scan reorder 后, 是不是一定要重新产生test pattern 啊 ?
之前DC综合后,ATPG产生的test pattern就没有用了?

网友A:
做了reorder,当然要重新产生pattern。
你想一下,一个flop 原来在chain的第一个,现在reorder之后,跟第二个换了位置,你觉得原来的pattern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reorder,当然要重新产生pattern。
你想一下,一个flop 原来在chain的第一个,现在reorder之后,跟第二 ...

哦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