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sampled jitter相噪设置

楼主(2024-08-13):
请教大神们,分频器相噪仿真,用sampled jitter和time average比较,感觉time average相噪比sampled jitter大很多,但是又不知道sampled jitter设置的对不对

我有以下问题:
1.trigger应该选那个 positive output node?
2.Edge number和edge direction怎么设置?
如果关注上升沿,dege direction选rise,怎么知道edge number是选对了?
3.sleep time怎么设置?

从time average 仿真结果看,100k之前PM噪声大,100K之后AM噪声大,造成PM和AM噪声偏大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分频器AM和PM都要关注吗?怎么减小AM和PM噪声?

网友A(2024-10-23):
怎么说 有结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 有结论吗

没有明确的,多试试吧,分频器是有沿的说法

网友B(2025-03-10):
我也是timeaverage仿出来的相位噪声要比sampled(jitter)大很多,楼主现在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timeaverage仿出来的相位噪声要比sampled(jitter)大很多,楼主现在知道咋回事吗? ...

如果是有delay的倍频器,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