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T视角维护synopsys vip

楼主(2024-08-13):
                                                                                                设置程序开关说明
Switch
Description
-a[dd] (  model [-v[ersion] version] ) ...
将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模型添加到指定的设计目录或当前工作目录中。
如果不指定版本,则假定为最新版本。
型号名称如下:
    · amba_system_env_svt
    -add开关使dw_vip_setup从与指定模型相同的套件构建套件库。
并从$DESIGNWARE_HOME复制其他必要的文件。
-r[emove]  model
从设计中删除指定模型的所有版本。
dw_vip_setup程序不会尝试删除仅由指定模型使用的任何包含文件。
型号名称如下:
    · amba_system_env_svt
-u[pdate] ( model [-v[ersion] version] ) ...
更新指定型号的指定型号版本。
如果不指定版本,dw_vip_setup脚本将更新为最新型号。
型号名称如下:
    · amba_system_env_svt
     -update开关使dw_vip_setup从与指定模型相同的套件构建套件库。
并从$DESIGNWARE_HOME复制其他必要的文件。
-e[xample] {scenario | model/scenario} [-v[ersion] version]
dw_vip_setup脚本为单个模型配置测试台示例,或为一组模型配置系统测试台。
该程序为所有支持的模拟器创建了一个模拟器运行程序。
如果您指定了一个场景(或系统)示例测试台,则测试台所需的模型将自动包含在内,不需要在命令中指定。
注意:使用-info开关列出所有可用的系统示例。
-ntb
Not  supported.
-svtb
使用此开关为SystemVerilog VMM设置模型和示例测试台。
由此产生的设计目录被简化,只能用于SystemVerilog仿真。
-c[lean] {scenario | model/scenario}
在设计目录(由-pathswitch指定)或当前工作目录中清理指定的scenario/testbench。
此开关删除指定目录中的所有文件,然后将Synopsys创建的所有文件还原为其原始内容。
-i/nfo design  home[:<product>[:<version>[:<methodology>]]]
生成关于设计目录或VIP安装的信息报告。
design:
如果指定了“-info design”开关,则该工具会将指定设计目录中的产品和版本内容显示为标准输出。
可以捕获此输出并将其用作模型列表文件,以输入到此工具,从而创建具有相同内容的另一个设计目录。
home:
如果指定了“-info home”开关,该工具将VIP安装中的产品、版本和示例内容显示为标准输出。
还可以指定可选的筛选字段,例如用冒号(:)分隔的<product>、<version>和<methodology>。
如果指定了不存在或无效的筛选字段,将报告错误。
有效的方法名称包括:OVM、RVM、UVM、VMM和VLOG。
-h[elp]
返回有效dw_vip_setup开关的列表以及每个开关的正确语法。
model
型号名称如下:
·amba_system_env_svt

model参数定义了dw_vip_setup所作用的一个或多个模型。
-info或-help开关不需要此参数。
所有需要model参数的开关也可以使用model列表。
您可以使用-version选项为每个列出的模型指定一个版本。
如果省略,dw_vip_setup将使用最新版本。
-update开关忽略模型版本信息。
-m[odel_list] filename
从设计目录中指定一个文件名,其中包含要添加的套件名称列表。
此开关在以下开关操作期间有效;
    例如, -add, -update, or -remove.
-m/odel_list开关每行显示一个型号名称,每个型号都包含一个版本选择器。
默认版本为最新版本。
此开关是可选的,但每当提及时,文件名参数都是必需的。
文件中以符号(#)开头的行将被忽略
-s/uite_list <filename>
指定文件名,其中包含套件列表
要在设计目录中添加、更新或删除的名称。
此开关在以下开关操作期间有效;
例如,-add、-update或-remove。-s/uite_list开关每行显示一个套件名称,每个套件都包含一个版本选择器。
默认版本为最新版本。
此开关是可选的,但每当提及时,文件名参数都是必需的。
文件中以符号(#)开头的行将被忽略。
-doc
在指定的设计目录中创建一个文档目录,该目录填充了指向DESIGNWARE_HOME安装的符号链接
添加或更新与给定模型或示例相关的文档。
-methodology <name>
当使用-doc指定时,只有与指定方法名称关联的文档才会添加到设计目录中。
有效的方法名称包括:OVM、RVM、UVM、VMM和VLOG。
-copy
当使用-doc指定时,文档将复制到设计目录中,而不是链接。
-simulator <vendor>
当与-example开关一起使用时,生成的运行脚本和Makefile只支持与指定供应商关联的模拟器流。
注意:目前支持供应商VCS、MTI和N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