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NC在RHEL 9中的连接异常.

楼主(2024-08-14):
各位大佬,

小弟最近尝试了RealVNC 7.8在RHEL 9中的部署,部署方法参考了“百事可乐001”大佬的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942536-1-1.html

里面稍作变化的地方是,在RHEL 9中使用RealVNC需要禁用wayland,方法如下:

编辑/etc/gdm/custom.conf文件,取消备注WaylandEnable=false .
或者执行:sudo sed -i 's/^#.*WaylandEnable=.*/WaylandEnable=false/' /etc/gdm/custom.conf

重启os生效.

只是小弟遇到一个分辨率切换后VNC白屏的现象,如下所示:

只要切换1920x1080_60的分辨率,就会变成这样。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指定刷新率呢,是在开端口的时候指定分辨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指定刷新率呢,是在开端口的时候指定分辨率试试

试过,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奇怪的是,用RHEL 9自带的tigervnc,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