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MC工艺poly外接需要N+或P+离子注入吗?

楼主(2024-08-14):
本人新人,发现T家或者其他工艺中DRC会要求把poly做在N型或者P型的离子注入里,好处是在注入中poly的方块电阻会变小,尤其是外接打孔的部分更需要注意。
但在UMC55工艺中发现DRC不会对此有特殊要求,如图可以看出A的poly全部做在N注入中,B的外接打孔处没有N注入,这两组的DRC都可以过。
那么是UMC的工艺制成足够先进,不care这部分的电阻。还是说这里本应该手动添加离子注入,DRC检查有漏洞呢。

网友A:
我举得最后mask运算的时候应该会把 poly都坐在n注入里。。 你可以看下jdv,或者看下mask运算。。都没有的话,可以问问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举得最后mask运算的时候应该会把 poly都坐在n注入里。。 你可以看下jdv,或者看下mask运算。。都没有的话 ...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