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的触发器?

楼主(2024-08-14):
(图片)

网友A:
看起来是上升沿触发,C代表CLK,前后两个NAND,CLK低电平的时候,前级的前面C控制的两个NAND高电平,NAND开启,D可以传输到中间节点,后面的前级2个NAND关闭,D只传输到中间;CLK高电平的时候,前一个低电平,NAND关闭,后面开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低电平时候D传不过去,只到中间,低到高的时候,已经在中间的D传过去,后面过来的D被前级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上升沿触发,C代表CLK,前后两个NAND,CLK低电平的时候,前级的前面C控制的两个NAND高电平,NAND开 ...

您好,感谢回复,有一个比较钻牛角尖的想法,这里我考虑了一下传输的延迟,是否存在一个情况是,如果来了一个下降沿,首先c端口从1变0时,首先第一级latch开启则D=D‘,然后第二级latch再关闭,但是关闭之前第一级latch已经更新,所以在第二级latch关闭前也把D传到Q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有一个比较钻牛角尖的想法,这里我考虑了一下传输的延迟,是否存在一个情况是,如果来了 ...

如果一个非逻辑比延迟时间比两个与非门的延迟时间还要大的话,应该会有你说的这个问题,这个结构的主从性也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