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运放仿真中发现一个39k的电阻值变成42k?

楼主(2024-08-14):
IC5141运放仿真中发现一个39k的电阻值变成42k?把原始阻值设到37k,运行仿真时,该电阻值还是42k,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阻值和温度、工艺角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值和温度、工艺角是有关系的

温度是常温,工艺角默认。而且有两个50k的电阻阻值也变大了,但没有这个39k影响大。

网友:
有可能是PDK计算公式和模型计算公式不一样。你调出来的symbol显示的值未必是真实的,一般以模型仿真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