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

楼主(2024-08-14):
问题描述:在电路电源地使用的是名字带有!的全局变量,但是在版图中使用的是不带!的label,在过LVS时报错,所报的错大概意思是:(以gnd为例)在电路中找到inh_gndmp(但在电路中名字是gnd!),版图里没有找到;在版图里找到了gnd,但在电路中没有(这些是在没有其它错的情况下)。所以我理解为就是电路中的全局变量gnd!与版图中的gnd没有对应起来,但是这个电路和版图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改的,所有cell都是这个风格,我们现在如果要过LVS,就是把版图中的gnd改为gnd!,但是比较麻烦,而且底层cell也很多。
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过lvs时,可以使电路的全局变量gnd!与版图的不带!的gnd识别上?
感谢大家了!

网友:
加个电源gnd接到gnd!,电压置零。

网友A:
如果底层电路没修改的话,直接把版图顶层label  gnd 改成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底层电路没修改的话,直接把版图顶层label  gnd 改成 gnd!

现在不只顶层cell,是底层的cell也修改了也需要验证lvs的,之前我就是直接将版图中gnd改为gnd!现在就是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才找方法,看能不能设置什么地方或者写什么命令让工具强行匹配到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2025-04-02):
virtuoso导出gds是有选项可以替换<>和去掉"!"的
lvs导出也是有类似的相关的选项
如果版本低没有的话就找资料写两句替换的skill,导gds的时候加载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