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f如何查看线上电阻

楼主(2024-08-14):
后仿真网表是使用qrc抽取的dspf。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线上电容。但是对于线上电阻如何查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楼主有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楼主有方法了吗?

看不了。只能从版图上算。
在dbug的时候就用脚本将固定线上的电阻清零然后看性能。看是那条线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了。只能从版图上算。
在dbug的时候就用脚本将固定线上的电阻清零然后看性能。看是那条线的影响 ...

好吧,感谢回复。看来dspf还是没找到直接看电阻

网友(2024-12-30):
QRC可以提view,打开后用Quantus能够查point to point的阻抗,具体可以查quantus extraction users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