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各位大神,这个LVS报错怎么处理,好像是电容和电阻没有识别出来

楼主(2024-08-14):
各位老师,请帮忙看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查了下连线,实在没有找出问题,感觉应该是电阻和电容没有被识别出来。。
用的PDK是SMIC180的

网友:
检查上电阻和电容上面的layer,是不是覆盖了其它layer,另外单独调PCELL看看能否识别为该器件

网友A:
你这个是应该是lvs rule file里options没有选对。
例如图中,你用了MIM2 就需要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应该是lvs rule file里options没有选对。
例如图中,你用了MIM2 就需要2
...

求教,那我应该怎么设置呢?添加修改什么语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那我应该怎么设置呢?添加修改什么语句吗?

每个option都有解释,根据你的pdk,结合上面的注释,去选择

网友B:
1.盖了其他层
2.跟其他高压电阻接一起了

网友(2024-10-07):
引用 网友B:
1.盖了其他层
2.跟其他高压电阻接一起了

第二种情况怎么解决呀?原理图里电容和电阻是相连的
真心求问

网友:
在摩尔精英培训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