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字体调大之后部分窗口显示不全怎么解决?

楼主(2024-08-14):
调完字体大小之后,有些窗口不能完整显示,而且窗口没办法左右拉,只能上下拉,有大佬告知一下怎么解决吗?

楼主:
已解决!按照群里大佬给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按照群里大佬给的解决方案。

想进群

楼主:
去年就人满了

网友A:
那个缩放值就是设置的1 吗?我试了感觉没啥用啊 ,窗口和label同比例缩放,只是窗口和字都变大了,但是还是显示不全

网友(2024-11-25):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缩放值就是设置的1 吗?我试了感觉没啥用啊 ,窗口和label同比例缩放,只是窗口和字都变大了,但是还是 ...

好像是只有618版本以上才有效。

网友B(2025-02-08):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只有618版本以上才有效。

楼主,IC617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我按楼上的方法在.bashrc中修改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IC617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我按楼上的方法在.bashrc中修改没有效果。

617版本目前好像解决不了...

网友C(2025-08-28):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按照群里大佬给的解决方案。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看这条评论下一直有个加载图标在转,请问是发了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看这条评论下一直有个加载图标在转,请问是发了图片吗? ...

是的,图片莫名其妙看不了了。

.cshrc中添加:

setenv CDS_2DFORM_FONT_SCALING 1

或者.bashrc中添加
export CDS_2DFORM_FONT_SCALING=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图片莫名其妙看不了了。

.cshrc中添加:

确实可以啦,谢谢!

网友:
成功了,非常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