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中后端金属电阻Pcell后缀字母”x,z,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14):
请问有人知道TSMC 后端金属电阻Pcell命名最后的那个字母是具体指的是什么吗?例如rm5x;rm5w;rm5z,“x,z,w"分别指的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请看design rule 中metallization information篇章介绍,表示不同的厚度

楼主:
你好,看过metallization information,未发现有对“w“的解释,只看到了”x,y,z,r,u",请再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2025-09-22):
引用 网友A:
请看design rule 中metallization information篇章介绍,表示不同的厚度

我也没找到“metalllization information”篇章。我的库里不同的后缀前方模型的阻值都一样,您确定是厚度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