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transition fault

楼主(2024-08-14):
求助两个问题:

1. 芯片内部无PLL,如何做AC测试啊 ? 具体流程是什么?
2. 如果芯片的function clk低于 ATE CLK, AC测试流程又是什么样? 以及ATPG如何产生transition fault pattern?

网友:
不需要做transition

网友:
  • 芯片内部无PLL,那function模式时钟怎么来? SCAN AC测试基本就是复用function clock。如果func 高频clk从外部给进来,scan AC就可以直接用
  • 如果func clk低于ATE clock(scan clock),那就没必要测试transition了,stuck已经覆盖了

网友(2024-10-25):
频率低的话直接用ATE的时钟做AC就行

网友A(2025-01-08):
1. 一般高于100Mhz才会插入OCC进行TDF test,如果没有PLL,私认为没有TDF的必要。实在要做就像楼上说的,OCC fast clock直接复用function clock

2.同上,ATE clock默认低于100Mhz,没有必要进行TDF test。ATPG产生TDF pattern看synopsis还是mentor工具有不同的command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A:
1. 一般高于100Mhz才会插入OCC进行TDF test,如果没有PLL,私认为没有TDF的必要。实在要做就像楼上说的,O ...

这种认知并不完全正确,还要根据项目来确定,有多少design shift clk可以跑到100M? 有的design function clk 就是十几M,就没有PLL,但也是要做AC的,比如车轨芯片是有这个要求的,那就会用scan clk直接出两拍pulse 做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