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transition fault

楼主(2024-08-14):
求助两个问题:

1. 芯片内部无PLL,如何做AC测试啊 ? 具体流程是什么?
2. 如果芯片的function clk低于 ATE CLK, AC测试流程又是什么样? 以及ATPG如何产生transition fault pattern?

网友A:
我的理解:
1.如果芯片内部没有PLL,那么时钟就从外部的器件来,然后芯片内部设计各种clock产生电路,还是需要OCC。
2.如果function clock 低于ATE_CLK的话,那么DC的测试就可以包含DC AC两个的测试了,那么AC就不用另外去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1.如果芯片内部没有PLL,那么时钟就从外部的器件来,然后芯片内部设计各种clock产生电路,还是 ...

我们是模拟混合芯片,模拟顶层。数字有好几个时钟,有的时钟低于ATE 时钟,有的时钟高于ATE时钟。这个怎么处理啊?

网友(2025-01-06):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模拟混合芯片,模拟顶层。数字有好几个时钟,有的时钟低于ATE 时钟,有的时钟高于ATE时钟。这个怎 ...

高于ATE 时钟需要插入OCC,低于ATE时钟就只需要测试DC 类型fault 就可以

网友:
个人理解:

AC测试适用于比较高频的情况,比如工作时钟大于80MHz或100MHz,如果工作时钟频率比较低,直接使用DC测试即可。
AC测试使用的时钟一般来源于工作时钟,如果工作时钟来自IO/PLL/内部RCO/外部晶振,那么在AC测试模式下,这些时钟源头也要打开,以便提供AC测试所需要的时钟。
如果工作时钟小于ATE CLK,应该直接使用ATE CLK就可以覆盖AC了,但如何让DFT工具产生AC的pattern,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能想到的方法就是hocc的工作时钟,在AC测试时切换到IO,同时这个IO在AC测试时也由ATE CLK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