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什么结构呀

楼主(2024-08-14):
请问这种是共源级放大器吗?

网友A:
看这个命名应该就是提供偏置电压。有可能就是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命名应该就是提供偏置电压。有可能就是电流镜

是提供偏置电压,左下角那个管子是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提供偏置电压,左下角那个管子是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吗?

开关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提供偏置电压,左下角那个管子是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吗?

开关管,使能信号控制,不用的时候拉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使能信号控制,不用的时候拉到地

好的,谢谢

网友B:
电流镜  并包含了两个powerdown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镜  并包含了两个powerdown的开关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