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做fft仿真时的问题

楼主(2024-08-14):
大佬们,小弟刚入门的。现在做ADC,输入信号20MHz左右,采样时钟频率80MSPS,请问fft采样频率必须和ADC采样时钟频率一致吗?

楼主:
置成80M我对自举采样模块做动态仿真时,fft的采样频率设Hz,结果就还行,设置成160MHz或更高时,SFDR就很差了,请问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fft的采样频率必须等于ADC采样时钟频率

网友:
私以为自举就是个开关,那就是RC频带的问题,你的adc采样率如果到达了80MHz,那你应该关注的噪声和谐波的频带就在40MHz以内,fft你就设置在80MHz,软件会自动折算半频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