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的工艺角仿真ss和ff相差太多

楼主(2024-08-14):
如图一个反向器级联的振荡器,要求频率在15mhz到25mhz,但是仿真出来125℃ss和-55℃ff差的太多,尝试过调整宽长比,电容/电阻阻值都是一个角满足另一个角就超出去了,之前没做过振荡器,希望大神指导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
可以考虑用锁频环

网友A:
工艺角你不trim的话,普通振荡器ss跟ff差2倍都不算大的了。当然,你可以考虑在电流源那里想点办法补偿一下工艺角。
然后你可以试试补偿温度,这样有一定的可能照顾到你的SPEC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角你不trim的话,普通振荡器ss跟ff差2倍都不算大的了。当然,你可以考虑在电流源那里想点办法补偿一下 ...

请问在cadence里要怎么去做trim呢,我试过调整电容和管子的宽长比了效果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cadence里要怎么去做trim呢,我试过调整电容和管子的宽长比了效果都不太好
...

trim是通过加入诸如fuse/otp之类的电路,可以通过测试后修调里面的电阻电容或者MOS管。

网友: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求问解决方法

网友:
太多  是多少?

网友:
差的很多是正常的,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