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检测mos管bulk电位是否与电源地一致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08-14):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heckBulkPotential.il,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9或者CheckBulkPotentialForm()调用。

脚本起源:画图到一半,突然发现有几个MOS管的Bulk电位不是接到电源/地的,瞬间抓狂。。。。。。。。。。。。。。。。

此处可以单填

有结果会选中,因为不想碰权限,所以不弄mark

CIW窗口有结果输出

楼主:
更新版2.0

修复了一个bug:当管子以Mx<2:0>这种形式表示时会误报。

感谢坛友的反馈。

已经下过又不想重新下的,只需在"when(netName!=power“和"when(netName!=ground"的上一行都加上下面这句代码即可:
if(nindex(netName "<")==1 netName=substring(netName nindex(netName ">")+1));end if

楼主:
因mos管的名字会因工艺的不同而不同,若有检测不到inst的情况,先自查mos管的名字是否符合匹配条件,若不符可自行修改

网友A:
哈喽,你好。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关于建form的时候,为什么都要加一个判断form是否存在的判断呢?加了这个可以避免什么bug吗?期待回答。
if(!boundp('checkBulkPotentialForm) || checkBulkPotentialForm==nil
   then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喽,你好。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关于建form的时候,为什么都要加一个判断form是否存在的判断呢?加了这个 ...

'checkBulkPotentialForm在创建form之后是一个唯一的global name,如果不加这个判断语句,若form在再次执行脚本前没关掉,则会告诉你旧的form没法摧毁,新的form没法生成;若关掉了,则旧的form所记录的信息全部丢失,最容易感觉得到的就是field的值,form的position。加了判断语句则不会被覆盖,不会被释放,只会刷新,form能一直存活到virtuoso关闭。

By the way, 百问不如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heckBulkPotentialForm在创建form之后是一个唯一的global name,如果不加这个判断语句,若form在再次执 ...

感谢解答!

网友B:
强,学习了
建议输入的电源地改成list类型然后用foreach遍历去比较,很多电路不止一个电源地,现在好像此脚本不适用于多个电源地;
当然可能你有更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学习了
建议输入的电源地改成list类型然后用foreach遍历去比较,很多电路不止一个电源地,现 ...

多电源域的时候反而一开始就会注意到然后划分好区域,恰恰是单电源地才容易掉坑里。所以作为辅助脚本来说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强,学习了.
亲测有效。

网友C:
电阻都会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都会爆出来,

其实是所有有Bulk电位的inst都是筛选目标,主要用在mos管的识别,所以标题就这么描述了

网友:
感谢大佬~非常有用!!

网友:
能滤掉电阻就好了

网友D:
如果此cell还调用了某些cell而不是单纯的p管n管之类的,请问该如何解决呢?比如logic模块调用了inv nand 等cell ,想检测的p管n管在inv nand 里面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此cell还调用了某些cell而不是单纯的p管n管之类的,请问该如何解决呢?比如logic模块调用了inv nand 等 ...

只检测当前cell view,调用的其它模块如果端口没有命名成“B”那就不符合筛选条件,直接pass掉了。

下层的模块管子的Bulk有没有接到电源地是模块自己的事,和上层有什么关系

网友(2024-09-27):
大佬太强了

网友E(2024-11-13):
牛的,我啥时候才能像你一样优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的,我啥时候才能像你一样优秀啊!

练习两年半即可

网友F:
请教一下,火大神,当多个电源时,如何去定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火大神,当多个电源时,如何去定义啊?

把所有电源都输入到fields里,然后修改一下判断条件,有几种情况就写几种,基本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所有电源都输入到fields里,然后修改一下判断条件,有几种情况就写几种,基本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了
...

感谢大神,我把fields里所得到的信息改为list类型,这样就可以输入多个电源,最后再去判断bulk name是否存在list里面,并且list不为空,这样可以实现多个电源阈时,独立电位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神,我把fields里所得到的信息改为list类型,这样就可以输入多个电源,最后再去判断bulk name是否 ...

这个具体是怎么改的能不能截一下图

网友G(2024-12-17):
引用 楼主:
把所有电源都输入到fields里,然后修改一下判断条件,有几种情况就写几种,基本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了
...

list是怎么用的,fields=list(
            list(powerStringField        0:5        250:30            50)
            list(groundStringField        0:40        250:30            50)
        )
像这个里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list是怎么用的,fields=list(
            list(powerStringField        0:5        250:30            50)
            list(groundStringF ...

不加这些数字,form中的fields按顺序往下排列,长宽自适应;加了就可以变成2D的形式,可以设定其高度和宽度。
干说不明白,你去看“Two Dimensional Form Layout"这篇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这些数字,form中的fields按顺序往下排列,长宽自适应;加了就可以变成2D的形式,可以设定其高度和 ...

好的谢谢

网友H(2025-01-18):
大佬,电路n管是带dnw的就会全选n管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电路n管是带dnw的就会全选n管是什么原因

有dnw,是不是bulk电位都接s端了?如果是的话那也没报错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5-03-28):
为什么我连写power和groud的窗口都没弹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mos管的名字会因工艺的不同而不同,若有检测不到inst的情况,先自查mos管的名字是否符合匹配条件,若不符 ...

这个参数具体是改哪个?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参数具体是改哪个?求解

没form窗口出来说明脚本没加载成功。

参数是:

pInsts=setof(x insts index(x~>cellName 'p))
pInsts=setof(x pInsts nindex(x~>cellName 'p)<=2)
nInsts=setof(x insts index(x~>cellName 'n))
nInsts=setof(x nInsts nindex(x~>cellName 'n)<=2)

这几个筛选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form窗口出来说明脚本没加载成功。

这个是load成功了把

这个是load成功了把

这个是load成功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喽,你好。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关于建form的时候,为什么都要加一个判断form是否存在的判断呢?加了这个 ...

如果不把Create Form的操作放到Procedure里,就不需要检查。在脚本的开头创建Form但不显示,快捷键显示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