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savedesign时需要输入密码

楼主(2024-08-14):
在用innovus savedesign命令时,执行过程中会要求输入密码,尝试过user密码、root密码、回车都不对,请问有碰到过相同问题吗?

命令和错误的图片 如下图所示:
savedesign ./saving/design.enc

有尝试把X11_unix下面的文件移除,但移除后还是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
没有存储权限?

楼主:
感觉是软件安装的问题,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的?

网友A:
检查一下你有没有 save路径的 存储/删除 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有没有 save路径的 存储/删除 权限

save路径是在该账户的本地,有存储和删除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