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集成layout和模拟layout的顶层需要统一,怎么给出数字需要的顶层信息?

楼主(2024-08-14):
数字设计需要使用相关文件,出现下面选项,询问模拟用的顶层金属是什么?tm1,tm2还是mtt2或者其它?

数字那边出现的文件选项如下:
模拟使用的时2P5M,版图里没有tm1,tm2.mtt2这种层次,design rule中有如下描述,我理解的模拟中的TM就是M5,但数字问是tm1,tm2还是mtt2;所以模拟用的顶层金属对应到数字的什么呢?

网友A:
tm1, tm2, mtt应该都是tm, 但是厚度不一样。要跟模拟确认tm的厚度,来确认使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 tm2, mtt应该都是tm, 但是厚度不一样。要跟模拟确认tm的厚度,来确认使用的是哪个 ...

目前这边只知道模拟使用的是M5,根据design rule的描述,M5做顶层的话,根据我的理解那厚度应该是9000A,图中框起的部分有描述,但是我不确定是否理解有误,然后数字那边筛选了一下,给出了下面的内容,说就用框起的那个,看着是M5的信息,但是不太放心

网友B:
我的也是180MS的,你得和设计那边确认下是使用哪层,TM1,TM2,MTT过电流能力不同,你这边没有TM层,数字那边有吗?这感觉后续merge会出问题啊。TM就是M5层,后续tape out的时候填表点选项就可以了,按理说数字那边也要用M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180MS的,你得和设计那边确认下是使用哪层,TM1,TM2,MTT过电流能力不同,你这边没有TM层,数字那边 ...

数字那边就是不确定使用哪一个.lef文件,就问模拟这边顶层金属是什么?模拟layout用的顶层就是M5,然后我给出了一些design rule关于顶层金属的间距等信息,那边打开.lef文件,筛选出来1个符合的,根据这个.lef文件,我又和design rule对比了一些信息,能找到的都能匹配上,但是有些关于ANTENNAMODEL这种的信息,我没找到,目前不敢确定是不是这个文件,苦恼~

网友:
PDK安装的时候不带选TM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那边就是不确定使用哪一个.lef文件,就问模拟这边顶层金属是什么?模拟layout用的顶层就是M5,然后我 ...

看了下180 EEPROM的这个PDK,好像就只有1种TM。。。那问题就是,数字用的lef文件跟这个工艺对得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180 EEPROM的这个PDK,好像就只有1种TM。。。那问题就是,数字用的lef文件跟这个工艺对得上么?
...

已经解决了,对比了所有的.lef文件,选择了一个合适的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