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IO CELL的定义

楼主(2024-08-14):
本人第一次接触top的版图工作,我们在完成版图后自己添加PAD进去,PAD我的理解就是我们的信号线接到芯片外部的通道,但同时还有IO/ESD这些需要在PAD周围,所以有一些问题

1.PAD 怎么放置,是根据需要的出的信号位置就近放吗,电源和地是不是也需要接PAD出去呢

2.工艺文件还提供了IO library,里面有一些很大的cell,大量的diode组成,分为数字/模拟 IO ,POWER SUPPLY IO,FILLER CELL,CUT CELL等等,这些是不是用来处理外部信号的,那是所有的芯片都需要IO CELL吗,因为听design同事说在PAD 旁边加一写ESD 电路即可,不需要放这些IO CELL,什么情况需要这些呢,还有FILLER cell看起来是填充IO CELL之间的空隙的

3.PAD 两侧放ESD电路的话,是不是需要两个PAD之间放满来提高性能,PAD可以只放到一侧而不是放在四周吗

网友A:
不清楚你那边的要求,我说下我这边的
1.pad位置要最先要考虑封装打线,再是就近信号放置。电源地要不要接出去也是要看芯片功能,具体的得问电路
     如果不能满足封装打线的要求,芯片做出来也无法使用
2.我这边不需要添加IO cell,pad放上ESD就行。好像IO cell纯数字芯片/数字占比较大的会加
3.可以放满,还是看具体需求。可以放在同一侧,同1,还是要考虑封装打线
我这边pad到core没space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多问问老版图工程师或者项目对应的电路,他们对这些应该更清楚一些

网友B:
1.PAD 怎么放置,是根据需要的出的信号位置就近放吗,电源和地是不是也需要接PAD出去呢——是的就近,要接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AD 怎么放置,是根据需要的出的信号位置就近放吗,电源和地是不是也需要接PAD出去呢——是的就近,要接P ...

pad到core有space要求吗,还是说只需要按基本的drc rule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那边的要求,我说下我这边的
1.pad位置要最先要考虑封装打线,再是就近信号放置。电源地要不要接出 ...

十分感谢,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个core外只有一边放PAD的芯片出来,只要符合封装的要求就可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