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liconsmart characterize仿真错误

楼主(2024-08-14):
大佬好,目前我的标准单元库开发碰到了问题,import netlist和lib文件没出现问题,仿真中提示这些延迟delay出错。我已经按照论坛内检查了VSS、VDD等管脚名的一致性,但没有用。

[CDPL] Tasks: 6/13, (46.2%, 0 Cached, 2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5m50s
[CDPL] Tasks: 6/13, (46.2%, 0 Cached, 2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6m00s
[CDPL] Tasks: 6/13, (46.2%, 0 Cached, 2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6m10s
[CDPL] Tasks: 6/13, (46.2%, 0 Cached, 2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6m20s
[CDPL] Tasks: 6/13, (46.2%, 0 Cached, 2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6m30s
Error:   Task 11 (delay__IN2__lh__OUT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1 (cad52): Simulation delay__IN2__lh__OUT__hl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There are failed measures in ['Tout__OUT__hl', 'delay__IN2__lh__OUT__hl']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11 (delay__IN2__lh__OUT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1 (cad52): There are failed measurements in delay__IN2__lh__OUT__hl : 49 failures at sweeps [0, 1, 2, 3, 4, 5, 6, 7, 8, 9, ...]. (SIM-4) (CDPL-12)
Error:   Task 11 (delay__IN2__lh__OUT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1 (cad52): Suppressing 1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一个可能的问题:已经知道与非门的上升时间大概是6ns,我的lib文件前面部分的查找表类似如下:

    lu_table_template(delay_template_7x7) {
      variable_1 : input_net_transition;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1000.0, 1001.0, 1002.0, 1003.0, 1004.0, 1005.0, 1006.0");
      index_2 ("1000.0, 1001.0, 1002.0, 1003.0, 1004.0, 1005.0, 1006.0");
    }
这个index是否有问题,index是否索引值需要设为比如0-12,单位是ns
cell的一部分如下:

    cell (NAND2D1) {
      area : 0.0;
      cell_leakage_power : 0.0998683;
      pin(IN1)  {
        direction : input;
        input_signal_level : VDD;
        capacitance : 0.000664799;
        rise_capacitance : 0.000664622;
        fall_capacitance : 0.000664799;
        internal_power() {
          rise_power(passive_energy_template_7x1) {
            index_1 ("0.008, 0.04, 0.08, 0.12, 0.16, 0.224, 0.28");
            values ("0.000435, 0.000408, 0.00041, 0.000411, 0.000421, 0.000444, 0.000471");
          }
          fall_power(passive_energy_template_7x1) {
            index_1 ("0.008, 0.04, 0.08, 0.12, 0.16, 0.224, 0.28");
            values ("0.001584, 0.001565, 0.001562, 0.001568, 0.00158, 0.001605, 0.001628");
          }
        }
      }

楼主:
通过man看报错类型,应该是仿真没执行对,比如自动生成的测量点不对,导致meas语句没执行成功。meas的测量点是与哪些配置有关呢

楼主:
已解决,通过hspice观察波形找到问题了

网友(2024-12-27):
所以 楼主,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