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WM IC 能否用 BONDING WIRE 当电感 ?

楼主(2024-08-15):
PWM IC 能否用 BONDING WIRE 当电感 ?  如果 一般PWM  1MHZ L=1~4.7u . 如果 PWM升高clock 50M , bonding wire 当电感 做 boost  ,
先前 chip 内都升压 dickson pump , 但 , 一来 PIP 电容很大, 如升压  > 20v 电容耐压有问题 , 那改 电感 pwm booster  , chip 内电感应该不好做

网友:
bonding wire 电感太小了,对你这个频率来说远远不够用,1mm约1nH,你自己算吧

网友:
之前从封装厂拿到的数据一根bonding wire才2nH 3nH

楼主:
但先前看过 paper INTEL paper FIVR
500MHZ 好像可 BONDING WIRE

楼主(2024-11-02):
Intel 有类似 fivr  50~100Mhz , bonding wire 电感很小很小 , 电感需建模 , 但不是没这类 chip .
另一类  package 内放 inductor .
记得 PI 还有 leadframe wire 当变压器 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