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约束问题

楼主(2024-08-15):
有些时钟可能就一个跳变沿,在这个跳变沿去采样,CK接了几个寄存器,这个时钟在sdc如何去约束呢

网友A:
几个跳变沿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跳变沿和数据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周期捕获,那就是默认的约束;如果是多周期捕获,那就是multicycle; 如果是不在意时间长短反正能做到等数据稳定后再捕获,那就是false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跳变沿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跳变沿和数据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周期捕获,那就是默认的约束;如果是多周期 ...

谢谢大佬,假如跨时钟域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应该设置多周期,但是没有设置,时序也是OK的。综合和PR工具会做什么,我意思是插很多cell吗,对面积功耗或者性能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假如跨时钟域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应该设置多周期,但是没有设置,时序也是OK的。综合和PR工具会 ...

具体看逻辑多不多,如果逻辑很少即使快时钟的一个周期也能轻松使用小驱动、HVT来满足时序,那基本没有影响;不然就是过度优化导致功耗面积增加。从最终结果来说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逻辑多不多,如果逻辑很少即使快时钟的一个周期也能轻松使用小驱动、HVT来满足时序,那基本没有影 ...

好的,大佬觉得sdc书写的时候,是设计驱动结果呢,还是说结果驱动sdc约束。比如约多周期人为设置,可能会出错,那可以先让工具按单周期检查,如果有时序违例了,再具体分析去约束sdc吗。这种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觉得sdc书写的时候,是设计驱动结果呢,还是说结果驱动sdc约束。比如约多周期人为设置,可能会 ...

这种是对设计或SDC不熟悉时比较安全的做法,但是弊端很多:过度优化、反复迭代、增加物理实现难度,不会认真检查约束和设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