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的PLL的环路滤波器要分为比例通路和积分通路两路

楼主(2024-08-15):
为什么有的PLL的环路滤波器要分为比例通路和积分通路两路?也就是分两个cp,一个cp负载是一个电阻,这是比例通路;一个cp负载是电容,这是积分通路。然后这两个通路的输出再加起来作为vco的控制电压

查了一下资料,说比例通路可以快速响应频率变化,但是锁定的频率准确度没有那么好;积分通路对频率变化的响应比较慢,但是可以比较准确的锁定,达到0频率差。

我的疑问是:如果不这样做,采用传统的做法,只用一路cp加一路负载,负载是电阻和电容的串联,不能同时达到快速响应和相位精确锁定吗?因为如果发生频率跳变,也会产生cp的电流在电阻R上的大的跳变,也是即时响应,长久的看,也是电容对cp的电流的积分作用使得频率精确锁定。

再说回来,在电路图上把环路滤波器分比例和积分两路,然后再在vco这里通过两个kvco加起来,跟直接用一路的情况,在开环传输函数上是一样的,可以做到完全相等,也就是频域响应相同,所以,理论上应该锁定时间是相同的吧?

分成P I两路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有相应的论文资料吗?瞅一瞅,给个题目也行

网友:
我感觉有没有可能是,他加了比例路径使得在锁定阶段锁相环的环路传递函数表现为I型锁相环,这样可以加快锁定,在快锁定时积分路径使得其表现为II型锁相环,减小相位差?他的积分路径和比例路径的增益应该有所差别

网友:
可以是可以,逻辑上是通的,但是精度达不到,而且容易互相串扰,工艺越小其他影响因素就越严重

网友:
分成两路的话,两个CP的电流可以做得不一样,P/I两个path的gain会不一样,自由度会增加一点;如果前面的PFD也不一样,是不是不同path还可以做成不同相位的,多相pfd可以减少等效quantization吧。

网友(2024-10-12):
比例积分可以减小滤波器的面积,C2可以按比例缩小

网友(2025-03-31):
实际项目中,带宽不高的话,RC滤波器中发R和C的面积可能占到总面积的40%以上,分两路可以保证环路传递函数不变的情况下,优化很多面积,还有一个优势是比例路径电阻另一端可以接一个比较好的DC点,有利于CP电流匹配性。

网友B(2025-10-22):
关于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李老师书的第61页这里,“high number of bits for the integral path to achieve high-resolution frequency control, say > 14-bit resolution, while fast phase tracking being achieved with a small number of bits in the proportional-gain path.”
两条路径自由度会高一些。
可以再深入理解一下比例路径和积分路径对追频和相位锁定的作用

网友C(2025-11-27):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李老师书的第61页这里,“high number of bits for the integral path to achieve hig ...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Phase-Locked Loops - Woogeun Rhe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相应的论文资料吗?瞅一瞅,给个题目也行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