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k mux怎么约束

楼主(2024-08-15):
假如C1,C2只有一个是clk那该如何约束???
另外有一个控制信号来决定C1和C2哪个是时钟信号?

网友A:
C1 C2为什么只有一个是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 C2为什么只有一个是clk

port复用,端口哪个是clk哪个是data是不确定的,但输出是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rt复用,端口哪个是clk哪个是data是不确定的,但输出是确定的。

当reg的CK端都是要约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reg的CK端都是要约束的

那我是要create 两个clock?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要create 两个clock?

还是不清楚你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网友:
只有一个是时钟?另外一个是数据??

网友:
意思应该是两个pad,有可能pad1是时钟,pad2是数据,也可能pad1是数据,pad2是时钟?可以按照图上示例进行约束,创建两个波形一样的时钟并设逻辑互斥(如果对mux的sel设置set_case_analysis(1或者0都可以)可以提高综合速度)。如果mux前面的没有被驱动的其他cell也可以在mux输出pin创建一个时钟。

网友B:
在两个源头分别create一个clock,然后在mux输出端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两个源头分别create一个clock,然后在mux输出端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在mux输出设置互斥就要在mux输出端创建时钟。在源头创建时钟就直接对两个group设置互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mux输出设置互斥就要在mux输出端创建时钟。在源头创建时钟就直接对两个group设置互斥。
...

在mux输出端再设置两个源头时钟的generated c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ux输出端再设置两个源头时钟的generated clock

可以 但这就是冗余操作

网友:
数据那端不创时钟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