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假如一个MUX有输出A,B和输出C

楼主(2024-08-15):
输入A,B有一个是clock,一个是data,由另外得信号来切换。

输出C是clock,
那么应该怎么约束呢

网友A:
约束什么? 组合逻辑,时钟不应该直接穿过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什么? 组合逻辑,时钟不应该直接穿过去么?

这是一个pin mux。

A和B谁是data谁是clock不确定,可以切换。
输出C就只是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