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己搭一个clk gate和用icg哪个更好

楼主(2024-08-15):
如果要DC插入icg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always@(posedge tem_clk)
if(tem_clk_en)
tem_clk_gated <= tem_clk;

两种方式那个更好呢

网友:
肯定是ICG好

网友:
自己搭的器件delay你把握不住

网友:
ICG好。
自己手写的门控逻辑存在这些问题:1. cell不确定,DC综合可能根据工具命令替换成了其他cell。2. 在后端布局布线时候无法确保生成的cell会放在一起,导致时序会出现偏差。
当然,可以让综合用 set_clock_gat_style 命令把特定的这种形式的写法综合成 ICG 门控,不过会增加额外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