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 版图绘制中pin无法选中

楼主(2024-08-15):
Virtuoso 版图绘制中pin无法选中,但pin上面的label和其他全部器件都可以被选中,按Q也没有,只能重启virtuoso才能解锁。

网友A:
版图中摁下  ctrl+p  然后勾选create label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中摁下  ctrl+p  然后勾选create label  试试看

我试了没有反应,可能是我们的快捷键设置不一样?

网友:
看看左下角objects菜单里面pin的v和s都打开没有

网友:
objects那里锁了吗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2025-07-16):
解决了吗,楼主,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