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布局布线时,hold没有in2reg,reg2out的路径,请教大佬这种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4-08-15):
两种图分别是innovus的时序报告,缺少的路径有大佬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sdc里有对port 设置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c里有对port 设置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 么

有的,包括时钟的约束这些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c里有对port 设置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 么

完整的sdc文件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整的sdc文件如图所示

你要确认下,你的output只有一个port么?然后你的reg 的clock是哪些clock,比如你db里报下from reg to port加个unconstrained,你就知道是哪些clock了,如果没有,第一看你吃sdc的时候log里有没有error报出来,可能是你port设delay时clock给的不全,或者是异步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认下,你的output只有一个port么?然后你的reg 的clock是哪些clock,比如你db里报下from reg to po ...

是的,就只有一个输出port,log里面没有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认下,你的output只有一个port么?然后你的reg 的clock是哪些clock,比如你db里报下from reg to po ...

路径有reg2o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认下,你的output只有一个port么?然后你的reg 的clock是哪些clock,比如你db里报下from reg to po ...

SCLK到输出MISO的路径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c里有对port 设置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 么

有时钟到输出端的路径

网友B:
report_timing -to [all_outputs] -debug unconstrain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port_timing -to [all_outputs] -debug unconstrained

前面那个问题已经自己解决了,但是发现在综合的时候,出现了没有mapped的情况,请问这种是怎么回事的,还会删除代码里面的节点,

网友:
group_path设的对不对

网友C:
看 map 阶段的log, 先看error再看warning;删除节点的原因已经说了:没有负载,应该有选项可以强制不删除

网友A:
你的lib是不是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lib是不是不全?

或者RC 的map ,文件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 map 阶段的log, 先看error再看warning;删除节点的原因已经说了:没有负载,应该有选项可以强制不删除 ...

log文件里面没有error,没有驱动的这个地方代码是移位寄存器,之前是用的不是dc,现在准备换一个工具试试

网友D:
set_db delete_unloaded_insts false
可以阻止删掉unload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t_db delete_unloaded_insts false
可以阻止删掉unload的逻辑

我想问一下没有映射到的应该怎么处理的,没有映射到和删掉有可能是工具自己优化的原因吗,在脚本里面没有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没有映射到的应该怎么处理的,没有映射到和删掉有可能是工具自己优化的原因吗,在脚本里面没有 ...

可以使用report_sequential -deleted报出所有被工具delete的点,unload删掉是比较正常的。

syn_map命令执行后还有unmapped point的比较少见,得检查是不是module设置preserve了,或者load成generic的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report_sequential -deleted报出所有被工具delete的点,unload删掉是比较正常的。

syn_map命令 ...

能帮忙看一下脚本吗,好像是没有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整的sdc文件如图所示

sdc只有set_input_delay -max,缺了set_input_delay -min。

综合不需要-min,但apr需要。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524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c只有set_input_delay -max,缺了set_input_delay -min。

综合不需要-min,但apr需要。

前面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修改了sdc,但是没有mapped到器件,会deleted port是什么情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修改了sdc,但是没有mapped到器件,会deleted port是什么情况的
...

脚本开头的设置是否完整?

set_db / .library "<your_path>/<your>.lib"
set_db / .lef_library "<your_path>/<your>.lef"

## Provide either cap_table_file or the qrc_tech_file
set_db / .qrc_tech_file "<your_path>/qrcTechFile"
#set_db / .cap_table_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本开头的设置是否完整?

完整的,将lef、db、lib、qrc等放在一个数组里面,都能加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本开头的设置是否完整?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需要重新修改代码吗

网友:
如果跑过仿真,功能没问题,只是RTL写得有些冗余,工具优化掉一些也是可以的。

截屏看又换回了DC,如果unmapped解决了,就继续往下跑吧。如果还有unmapped,RTL应该重写了。

网友(2024-11-27):
看上去像你这些port是floating的,可以在sdc里设上load或者driving cell,否则工具可能认为这些port是没用的,就给你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