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怎么选中PATH线

楼主(2024-08-15):
1.比如:按S键先选中path的中线,然后,需要有一个快捷键,选中整条PATH。

2.有哪位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F4转成全选?

网友:
接着 按 J

网友:
J,所有的半选都可以

网友A:
先按F4,然后在按J,(无需按S都行,)

楼主:
谢谢大家。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按F4,然后在按J,(无需按S都行,)

我试了一排10根线,用S选中所有线头,再按J选中所有线,再操作Ctrl+S,就不管用了,有办法操作吗?

网友:
看这个Edit~>Select~>Extend selection to obje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排10根线,用S选中所有线头,再按J选中所有线,再操作Ctrl+S,就不管用了,有办法操作吗?
...

不要用S选线头,直接框选,再按J和Ctrl+S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