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pull的基础概念

楼主(2024-08-15):
请问 loadpull是无损耗元件吗  负载牵引得到的功耗是指负载的功耗吗  还是包含了匹配网络功耗+负载的功耗呀

还有一个问题是loadpull设置了频率   它计算的是输出端口在这个频点的电压成分和电流成分的功耗吗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A:
你是在问仿真的loadpull还是测试的loadpull tuner啊?
仿真的loadpull不是一个device,只是遍历负载阻抗,不存在阻抗匹配
测试的tuner是个device,在tuner的输出端面遍历阻抗,相当于一个阻抗匹配网络,把50ohm匹配到任意阻抗(不同频率下的tuner能得到的VSWR范围不同),做得好的tuner也不存在匹配网络的损耗,应该是用有源结构做了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问仿真的loadpull还是测试的loadpull tuner啊?
仿真的loadpull不是一个device,只是遍历负载阻抗, ...

问的是仿真的loadpull  好嘞好嘞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