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假如有pin mux,怎么做时序约束??

楼主(2024-08-15):
假如有pin mux怎么办??同一个pin一会输入clk一会输入data怎么办 屏幕截图 2024-08-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case analysis

set case analysis 那有两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两个方法:
1,不同的case,用不同的view(这个可能会导致view非常多)
2,调关键的设置case,建立view,另一个case在STA的时候double check,发现有violation再修(迭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1,不同的case,用不同的view(这个可能会导致view非常多)
2,调关键的设置case,建立view,另 ...

你是说准备两套SDC?

网友:
set_max_delay -from clk的start point -through pinmux -to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