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提参的时候,怎么让某个子电路不提出寄生参数,生成dspf文件后仿?

楼主(2024-08-15):
最近在做一个dcdc,里面有个sar adc,整体跑AMS仿真的时候,不想带着sar adc里面的cdac的寄生参数。

Calibre PEX在哪里设置这个,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达到相同的目的?

网友A:
试一下hecll和xcell,配合起来将你指定模块屏蔽起来,作为一个黑盒子,不抽寄生

网友B:
在 options 里面 选择 PEX Extract Exclude Nets 可以选择排除不需要的net(基于calibre22版)

网友C:
意思是提寄生的时候把某个模块box掉?

网友D:
可以试试用网表仿真,想仿真哪个模块,加上哪个模块抽过寄生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options 里面 选择 PEX Extract Exclude Nets 可以选择排除不需要的net(基于calibre22版) ...

cdac是一个模块,我看看hcell能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提寄生的时候把某个模块box掉?

是的,那个子模块最后还是前仿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hecll和xcell,配合起来将你指定模块屏蔽起来,作为一个黑盒子,不抽寄生 ...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用网表仿真,想仿真哪个模块,加上哪个模块抽过寄生的网表。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个子模块最后还是前仿网表

pex的图形界面include这个命令PEX Extract Exclude [LAYOUTNAME] [SOURCENAME]
楼下说的hcell和xcel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一个是文件,一个是命令,看你自己,可以参考svrf手册和calibre的xrc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他的意思大概是让你把这个不需要提寄生的在主网表box掉,然后其他模块提包含寄生的网表,这个box的模块再提一个不含rc的网表,然后再include到主网表,大概这样理解,理解不到的地方抱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x的图形界面include这个命令PEX Extract Exclude [LAYOUTNAME] [SOURCENAME]
楼下说的hcell和xcel也是 ...

是不是要命令+gate level才行

楼主:
gate level + 如图片所示可以生成hcell文件和Xcell文件(决定你要屏蔽的子模块,两文件格式一样的),PEX生成的DSPF文件会不提子模块的RC,在DSPF文件的最后,会include子模块的前仿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大概是让你把这个不需要提寄生的在主网表box掉,然后其他模块提包含寄生的网表,这个box的模块再 ...

很感谢你的回复,但是2楼比你速度快一点

网友E:
有没有lvs设置的,屏蔽某个子电路不提出寄生参数,主要用lvs提参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lvs设置的,屏蔽某个子电路不提出寄生参数,主要用lvs提参较多

LVS设置里有hcell,你试试,可以屏蔽子电路做LVS检查。但是如果要屏蔽提取寄生参数,还是要设置PEX的。我用的calibre lvs pex的flow

网友(2025-07-13):
您好,我们平台有IC(模拟和数字)兼职的项目,请问一下您是否感兴趣,可以联系微信:17621896534 平台网址:https://amiable-canary-s4d1x.mysxl.cn/

网友F(2025-08-19):
引用 楼主:
gate level + 如图片所示可以生成hcell文件和Xcell文件(决定你要屏蔽的子模块,两文件格式一样的),PEX生 ...

你好,这这边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但是好像没有效果,网表和之前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这这边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但是好像没有效果,网表和之前的一样
...

我这里是可以的

我没有你任何的提参的信息,分析不了你可能的原因,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可以的

我没有你任何的提参的信息,分析不了你可能的原因,你再试试?

我这边使用方法应该是正确的,我现在怀疑是我的版图是打散的,并没有层次关系

网友(2025-11-18):
你好,请问include是在pex的这个图形界面

网友: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