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dmos作为采样电阻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4-08-15):
求助各位大佬,再利用ldmos作为采样电阻的采样电路中,为什么要把他们的soure和source连在一起,drain和drain连在一起呢,source和drain连在一起不是同样也可以隔高压嘛

nldmos串联

nldmos串联

网友A:
我猜应该更多是版图上的考虑吧,正好finger metal能对上,直接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更多是版图上的考虑吧,正好finger metal能对上,直接接起来

我也觉得是版图上的考虑。不过单个ldmos的finger都是2,所以drain在两边,source在中间吧。我觉得主要是source和souce接在一起的ldmos,它们的body环可以贴在一起,这样就省了一些面积,其他的连接方式body环要有一定距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版图上的考虑。不过单个ldmos的finger都是2,所以drain在两边,source在中间吧。我觉得主要是s ...

有可能,我们射频的一些管子,为了减小连接电阻,就会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