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

楼主(2024-08-15):
请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环形振荡器一定要在输出端加一个小电容才能启振

不加电容震荡不起来呢

网友A:
电容去掉,电源使用vpwm,或者给其中某个节点赋初始值都可以的

网友:
加个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去掉,电源使用vpwm,或者给其中某个节点赋初始值都可以的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去掉,电源使用vpwm,或者给其中某个节点赋初始值都可以的

您好,我按照您的指导发现还是不能起振,如图1图2 。 这个小模块流出来测试发现也是不能起振。
同样的,必须要在仿真中的输出端加一个小电容,这个电容也不能太小否则也是不能起振。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一般不起振可能是增益太低了,这个1e-20F电容你加不加应该是不影响。仿真只是验证思路,不要被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起振可能是增益太低了,这个1e-20F电容你加不加应该是不影响。仿真只是验证思路,不要被误导了。 ...

不好意思这个图是有问题的,首先1e-20是震荡不了的 大概在0.01fF下就不太能起振了

其次这个反相器增益也是没问题的,几乎是一个理想反相器 因为这个管子使我们自己的模型,我们在写代码时的时候没有设置沟道长度调制
所以现在实在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起振不了,做出来的片子也起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