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研究生virtuoso跑模拟设计电脑配置推荐

楼主(2024-08-15):
具体是做存储器设计,大概是SRAM,OTP,eFuse存储器设计
软件的话就是Cadence 617  ,virtuoso  , Hspice  ,TCAD这些
CPU   内存  和硬盘  哪一个更重要?  另外需要配显卡吗
请问各位需要什么配置电脑,预算的话在6000以内即可
如下电脑够用吗  还有需要改的吗?

-----------------------------------------------------------------------------------

CPU        i7-12700K
散热器        利民 PA120 SE青春版 AGHP逆重力6热管 双塔静音风扇
内存        三星 32G 5600 台式机内存 DDR5
主板        华硕(ASUS)B760M-AYW WIFI
固态硬盘        三星PM9A1 1TB M.2接口 NVMe协议 四通道 PCIe4.0
机箱        宏碁 M5
电源        航嘉500W
键鼠        戴尔有线键鼠
显示器   AOC 23.8 24G4
价格        5800

-------------------------------------------------------------------------------------

网友:
如果你是在自己电脑上跑实验的话cpu越强越好,主频越高越好

网友:
够用  买个650W的电源保险些

网友:
小设计还能用个人电脑,大设计仿真电脑不够用,用服务器,服务器内存大,eda软件支持多核并行,多线程服务器,甚至多个服务器并联。在此基础上,提高主频。

网友:
模拟仿真是很慢的。特别是后期跑各种扫描,可能在顶层服务器都需要跑一周。如果是自己电脑速度会非常慢。一般都是用服务器去仿真。

网友:
CPU搞好点,内存搞大点,32G太小了。还有建议别买三星的,三星的质量差

网友:
你这电脑自己组下来3k多,你这5800不知道哪来的价格

网友:
核心数量要多,远离intel的垃圾大小核,硬盘越大越好,内存一定要大

网友:
用实验室的服务器,实验室没有服务器可以转行了

网友:
建议买洋垃圾吧,双路8280然后挂128GECC内存,在学校够用了,而且洋垃圾便宜得多一套下来几个够了。。看你也跑sram,如果规模大我还是建议把内存+上256G去。32G跑sram属实有点捉襟见肘,一个200*200的规模都能干掉20多30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