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研究生virtuoso跑模拟设计电脑配置推荐

楼主(2024-08-15):
具体是做存储器设计,大概是SRAM,OTP,eFuse存储器设计
软件的话就是Cadence 617  ,virtuoso  , Hspice  ,TCAD这些
cpu   内存  和硬盘  哪一个更重要?  另外需要配显卡吗
请问各位需要什么配置电脑,预算的话在6000以内即可
如下电脑够用吗  还有需要改的吗?

-----------------------------------------------------------------------------------
CPU        i7-12700K
散热器        利民 PA120 SE青春版 AGHP逆重力6热管 双塔静音风扇
内存        三星 32G 5600 台式机内存 DDR5
主板        华硕(ASUS)B760M-AYW WIFI
固态硬盘        三星PM9A1 1TB M.2接口 NVMe协议 四通道 PCIe4.0
机箱        宏碁 M5
电源        航嘉500W
键鼠        戴尔有线键鼠
显示器   AOC 23.8 24G4
价格        5800
-------------------------------------------------------------------------------------

网友A:
显卡不需要,TCAD跑不太动,学习问题不大;跑存储器前仿真很轻松,我笔记本电脑虚拟机跑SRAM,用XA跑,都秒出结果;但是跑后防,基本不现实,学习为主吧,干活还是考虑服务器。

网友:
你不跑仿真的话,个人觉得差不多了,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再加根32G内存条呗,多500预算。

网友:
SPECTRE似乎更吃内存,HSPICE则相反更在意CPU的核数与速度。

网友B:
电路应该问题不大,TCAD可能个人电脑有些会有问题

网友C:
买个二手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服务器

服务器二手的也不便宜了,多路服务器就不是PC机那样堆配置算价格了。

网友:
可以考虑考虑amd 平台的7950x, 全大核

网友:
其它我不懂,但这24寸的显示器简直就是折磨人

网友:
玩游戏不错 干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应该问题不大,TCAD可能个人电脑有些会有问题

TCAD怎么说   吃CPU吗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需要,TCAD跑不太动,学习问题不大;跑存储器前仿真很轻松,我笔记本电脑虚拟机跑SRAM,用XA跑,都秒 ...

大佬你好   TCAD跑不太动是因为吃CPU吗  还是显卡  另外我也做存储器  可以加QQ2150423558交流一下

网友(2024-11-28):
重点是核心数目要多,内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