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一个像素传感器论文有点看不懂了,请问有没有做图像传感的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2024-08-15):
就是这里上面的像素阵列,下面是存储模块(内部是存储单元)阵列,它将多个像素输出连到一根列线上再连到多个存储模块,那它怎么实现同时将每个像素的信号都存储在存储模块里面呢,因为题目是Global Shutter,不是应该将所有像素的曝光信号同时存起来吗

网友A:
global shutter强调的是同时感光吧,读取并不是同时的,他这样做貌似是为了先快速缓存pixel的输出到analog mem里,然后就可继续感光了,后面再慢慢从analog mem里读出

网友:
求论文原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 shutter强调的是同时感光吧,读取并不是同时的,他这样做貌似是为了先快速缓存pixel的输出到analog  ...

是呀,一起感光,那读取的时候总要读同一时刻感光的信号吧,那不然产生的图像怎么保证是同一时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 shutter强调的是同时感光吧,读取并不是同时的,他这样做貌似是为了先快速缓存pixel的输出到analog  ...

比如他这里一个像素有400多个存储单元,应该就是把某段曝光时刻的波形存储在mem里面,然后后面再读出,要保证一张图像里的信号来自于同一时刻曝光,那不就要保证所有存储模块都要保存所有像素在同一时刻的信号吗,那不然得到的图像里有的像素是上个时刻的,有的是下个时刻的,这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他这里一个像素有400多个存储单元,应该就是把某段曝光时刻的波形存储在mem里面,然后后面再读出,要 ...

通过地址选啊,men存的是counter的码值啊,怎么可能存波形。。。。你当是采样保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地址选啊,men存的是counter的码值啊,怎么可能存波形。。。。你当是采样保持呢
...

他这里就是模拟存储波形,并不是数字存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这里就是模拟存储波形,并不是数字存储

哦哦 好像是的,那也不影响吧,后面再量化呢。我没有理解你说的不是读取同一时刻的是什么意思,只要按地址顺序再去读出不是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 好像是的,那也不影响吧,后面再量化呢。我没有理解你说的不是读取同一时刻的是什么意思,只要按地 ...

那至少读取的要是每个像素同一时刻存储的信号吧,他这样把多个像素连在一个线上再送到存储模块,那咋保证同时存储每个像素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至少读取的要是每个像素同一时刻存储的信号吧,他这样把多个像素连在一个线上再送到存储模块,那咋保证 ...

pixel 里面有sel管,通过行选地址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xel 里面有sel管,通过行选地址控制。

你是说同时存储吗,我理解是同时曝光,分时选择sel管去存储的。有准确答案麻烦也告诉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el 里面有sel管,通过行选地址控制。

但是他把像素输出线连在一起,那咋同时存储每个像素同一时刻的信号呢

网友:
个人猜.
上面 pxiel sensor diode 感光存 上面 pixel 内电容 , 下面是 analog memory cell , 上面pixel 电压可"单独" 选 去存下面  单独对应 memory cell . global shuttle 是一起感光, 但 读出 pixel -> analog memory 应该分开做 .
请问 COL1  2 个开关 2 电容 , 上面那 存 diode 感光电压 ? 那下面开关电容 ?
Cmos sensor 这感光pixel 出电压会多小阿 ?  mv ?  或是 uv  ??
现在 sensor pixel size 先前合晶  0.8um pixel  , 但一般相机 pixel 2.x um ,
pixel size 是 1x1u 2.5x2.5um  , 同曝光时间下感光电压会有差吗?

网友C:
Global shutter是在单位像元电路中实现,所有像元同时曝光,但是曝光后电压存在像元各自的保持电容上,然后通过行选读出到pixel output总线上。在memory部分,如果write为高,Pixel output经过SF对内存进行写操作。内存中的行选与像元电路中的行选可以同步,这样就吧每行的像元电压从单位像元电路转移到了memory中。GS是同时曝光但分时读出的,一列像元只能逐行读出,不可能同时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Global shutter是在单位像元电路中实现,所有像元同时曝光,但是曝光后电压存在像元各自的保持电容上,然后 ...

意思是曝光一次,每个像素产生一个电压,然后一次存在每个mem模块里,然后再爆光,再依次存在每个mem里的电容上。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曝光一次,每个像素产生一个电压,然后一次存在每个mem模块里,然后再爆光,再依次存在每个mem里的 ...

单元电路自带保持电容的,你可以搜索一下单元电路方面的论文。曝光以后通过行选逐行读出并写入memory中。下一帧再进行复位、曝光、读出。如此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元电路自带保持电容的,你可以搜索一下单元电路方面的论文。曝光以后通过行选逐行读出并写入memory中。 ...

哦哦,那这样倒是了解了些